[求助] 发现导入gds的生成的新的版图库中版图少了2层

楼主(2013-08-19):
请教大家,layout完成后,根据map文件生成tapeout所需的gds文件,然后stream in导入gds文件,检查layout导出的对不对,发现导入的生成的新的版图库中版图少了2层,其中在stream out 与stream in的时候只设置了user-defined data 中有关layer map table的map文件路径,其他均没有设置,options选项也只是默认的。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pipo.log文件,这两层有没有被stream out,有可能这两层没有写到map文件里面去。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应该是layermap问题,检查layermap文件定义是否全

网友(2014-11-04):
不知道LZ解决么??我有同样问题。。。希望有解答。。。

网友:
4楼回答完毕

网友:
导出是不是用的ic61,我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是ic61那个map表格少了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