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结果中显示short net怎么设置?

楼主(2013-08-19):
再用calibre做lvs时,如果layout中有short情况出现,貌似可以在界面可以直接调出short net name及坐标等信息,想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调出这个界面啊?求助!

网友:
在lvs file里面加上
lvs isolate shorts yes

网友:
calibre→Run LVS→setup→勾中lvs options→shorts→勾中Run short isolation

楼主:
谢谢指教!已经找到了,嘿嘿

网友A:
report里面选项s, 还有个short的页面里面选择生成短路的数据库, 然后rve里面就能看到了。

网友(2013-09-29):
没早看到这个,短路是硬通过查找器件和线的不匹配找出来的

网友B:
OPTION中都是可以选中的。如果是电源和地的短接,也可以勾选是否出现就停止检查,或者继续检查。楼主如果是在公司上班的同事,还是尽量保持不要随意改动FAB发来的LVS,DRC文件,保持这个严谨的习惯,有检查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多和FAB沟通。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B:
OPTION中都是可以选中的。如果是电源和地的短接,也可以勾选是否出现就停止检查,或者继续检查。楼主如果是 ...

  请问怎么设置出现short就停止检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port里面选项s, 还有个short的页面里面选择生成短路的数据库, 然后rve里面就能看到了。 ...

开了这个选项还是看不到呢?具体显示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