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s产生的正弦波和余弦波可以通过仿真看到吗?

楼主(2013-08-19):
各位大虾们,用ISE13.1编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工程,dds输入61.44MHz的信号,然后通过SINE和COSINE产生15.36MHz的波形,但是仿真只能看到十六进制数请问,怎么样才能显示波形出来呢?

网友:
不少波形查看工具支持这种功能,modelsim/vcs dve/verdi之类的都可以,在bus的format栏里选择analog就行

楼主:
   Xilinx ISE自带的仿真工具可以查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我已经可以看到波形文件了,中间有遇到些小问题不过都解决了,感激不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请问能不能把十六进制数导出文件然后通过matlab加载数据文件查看波形?

网友:
当然可以了,用verilog 和 matlab的文件操作相关的函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