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lint 总是报虚假error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19):
请问,nlint 总是报虚假error怎么处理?例如我在例化fifo的时候,设置parameter DATA_W

module afifo_sram16x32_top  #(parameter ADDR_W = 4,DATA_W = 32)
(
    input               i_wr_clk    ,
    input               i_wr_rst_n  ,
    input               i_wr_clr    ,
    input               i_rd_clk    ,
    input               i_rd_rst_n  ,
    input               i_rd_clr    ,
    input               i_wr        ,
    input               i_rd        ,
    input [DATA_W-1:0]  i_wr_data   ,

然而,nlint报error,afifo_sram16x32_top.v(27): failed to find identifier DATA_W
请问,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晕啊,选的不是verilog2001.。。。语法不认

网友:
你这种描述方式属于system verilog方式,verilog2001当然不认,
可以把参数定义在模块内部,上层例化的时候作参数传递

网友(2014-11-07):
Fail to show help

网友:
回复 楼主:

    詳細內容很棒的!! 感謝大大分享這樣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