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约束求教

楼主(2013-08-19):
目前设计中存在两种情况,想请教一下大家应该如何处理。
1.与sdram通信的输出接口,此处有输出一个时钟信号,请问接口的时序约束应该怎样设置?

   目前查到的是在输出的时钟信号port上定义一个生成时钟(source为片上工作时钟),然后将其他输出数据的output delay以它为参考时钟设置。这里我想问一下,假设主时钟为clk1,生成时钟为clk2(未经过任何分频或反向处理),那么当数据输出时,若以clk1为参考时钟输出,那么在这个地方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数据与clk2在输出到sdram时,两者间存在的延迟?对于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去balance skew的吧?

2.假设输入时钟clk1在片内进行了分频产生了clk2,数据参考它输出到片外经过处理后,又输入到片内,那么这些数据能否仍用clk2来capture,并且应该怎样定义它们的输入延时?clk2是否也要输出到片外后再输入到片内?

纠结的头都大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1) 可以balance skew,有可能那个时钟信号的port的clock insertion delay会特殊一些,要在CTS的spec里面特别定义
2)这个由system spec决定,如何找不到的话,就按异步信号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陈涛大大的回复!
1.我去查了一下icc的guide,似乎在CTS中将此port设为stop pin即可balance skew?关于您说的insertion delay,具体特殊在哪里呢?

2.其实这个地方我也不太明白具体应该怎么做。从设计上看,若将clk2输出后再输入,它在片外没有发生变化,若是在chip级看来,只是将两个pad进行了短接处理。
您的意思是需要将在输入port定义一个时钟,并将其与clk1、clk2当作异步时钟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