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8-19):
各位大侠们好,想问下LDO的中问题。
我设计了一个LDO,做瞬态仿真时,负载电流在100mA在1mA之间变化时,输出电压在负载为1mA时震荡。如果负载电流一直为1mA,输出电压却是稳定的,此时相位裕度也为80,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如本人描述不清楚,大侠们可以提出来。谢谢啦

网友:
将环路增益相位裕度的图贴出来,补偿方式透漏一下,可能有用信息更多些

网友:
在GBW附近有共轭复数极点吧,三级运放?

网友:
和“在100mA在1mA之间变化” 的时间变化率有关系吧

网友:
是否在中间某个负载条件下相位裕度不够?建议用stb仿以下pm随loading变化的关系图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图无真相,不知你说的震荡是指什么情况?建议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