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LEF转化的Milkway有问题

楼主(2013-08-19):
目前在做层次化设计,顶层采用ICC实现,其中的一个子模块用Encounter实现。我采用的流程是将子模块在EDI中实现,然后将该模块通过lef加lib的方式提成MW去ICC里面做顶层。
      现在,子模块的floorplan做成了L形状,在做完place阶段后,提出了LEF和lib,然后通过Milkway工具转化成了MW。然而在顶层中发现这个子模块的形状不是L形,而是个长方形,求解。
      目前找到了原因,是EDI导出的lef文件里面有个OVERLAP层是定义这个L形的缺口位置信息的,相对应的EDI的技术文件里面也有这个OVERLAP层的定义,但是ICC的tf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层定义,也就导致在转MW的时候没转成功。目前还未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底层设计为什么不也用icc呢?真奇怪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但是那个长方形实际显示出所有层次的话 应该还是你原来的L型吧 不影响最终的实际版图 但是也想知道MW是否可以抽取出非矩形图形(不打开所有层次)

网友:
要设PR boundary,

网友:
Milkway create 菜单有一个命令可以重新画PR boundary的,你找一下。
重新沿着你的边界画多边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明天去试试,我也看到有这个选项,但是没自己画bound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的利用率高,ICC的place老是跑不下去,局部密度有些地方很大

网友(2015-03-23):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6-04-19):
记得milkyway的图形界面里有个选项可以对boundary重新裁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uSetPRBdry用这个命令设置试试,在milkyway中prboundary可以手动改的,有的tf中没有prboundary这层。另外,可以把你的lef文件overlap那段帖出来看看吗?

网友(2017-04-25):
auSetPRBdry 管用。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边界改为多边形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