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个语法

楼主(2013-08-19):
请问,移位操作,

assign su_cycle =(start_su_cycle<<i_fdivision);

这里的i_fdivision必须是常量么?

我用nlint查看的时候,报warning: number of bits to shift ("i_fdivision") should be a constant

网友:
如果只是要做 behavior model 來模擬, 非常數量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合成電路, 則必須是常數量.

网友:
实际上是变量也可以,我的代码里也有类似的行,可以综合和运行,表现正常。
觉得它的行为类似于这样,
case (a):
0: <<0
1: <<1
2:<<2
这样进行展开,要确认可以综合下看下网表。

网友:
可以是变量,但最好不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