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轉入ADS

楼主(2013-08-19):
請問各位先進:
可否將Allegro轉入ADS做電磁模擬?
轉入須要那些tool?

网友:
只要Allegro能转出 gerber 或是 *.dxf *.dwg..... ADS都能顺利转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rber 及 *.dxf,如何轉檔

网友:
可以直接导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you can try export the file you wanted.

网友:
you can export file in IFF format for transfer between ADS and Allegro

网友:
没有做过,不太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