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主流的低功耗设计是一般采用什么技术?

楼主(2013-08-19):
目前业界主流的低功耗设计是一般采用什么技术?大家讨论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
低功耗设计是一向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技术。
首先,就是不同的工艺制程对功耗的影响,先进的工艺能大大降低功耗。对于相同的电路,比如28nm的工艺肯定比90nm的工艺功耗低得多。
然后,就是架构级别的设计,比如在某些场景下将一部分电路的电源关闭,这样肯定能省功耗。
还有门控时钟,门控电源,动态电压调整等等。

网友:
主要采用的是门控和多电压域技术。

网友:
低功耗工艺;
多电压域;
动态频率、电压调整;
门控时钟、自动门控技术等等;

网友:
主要应该是划分几个power domain吧,power gating&clock gating,门控和high Vt也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3-09-27):
门控时钟,多电压域,操作数隔离,格雷编码;还需要借助综合工具统计出信号翻转率,来对高跳变信号进行特殊处理

网友:
工艺、电路、系统,各个层次都有相应的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