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次变频方案中,2个本振和中频的选择有什么技巧么?

楼主(2013-08-19):
我见很多人喜欢把本振的频率高出输入的RF很多,这样有什么好处?
高手们一般怎么决定混频器的本振?

网友:
高手咋没有来顶一下呢?我也想知道 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数据手册上都会给出本振的功率的,LO功率一般比RF功率大6dB左右,一般和1dB压缩点有关,估计这样性能会更好点~~

网友:
建议用systemVue仿真

网友:
这样子 镜频抑制好做,但是这种也不是总是合理的,比如LO的成本,IF段滤波器设计难度

网友:
一般要么高中频,要么低中频,高中频大于1.5倍最高射频,低中频小于三分之一最低射频频率,为了使三阶、五阶组合不落在中频上。

网友:
高中频的好处是镜频部分可以拉开很多,便于对镜频进行抑制,对前端滤波器的设计会带来好处。但明显的不足是高中频对IF的滤波器设计就比较高,而且要合理的设计好IF和RF之间的间隔。否则,问题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IF放大器的造价也会比较高,当然这是后话,这部分的设计可以借鉴频谱仪的方案

网友(2013-09-20):
Genesys软件中有个WhatIF的插件,用来计算IF频率比较好用。可以防止各种组合频率落在通带内

网友(2016-12-07):
In learning, we trust.

网友(2017-08-23):
不太清楚。。

网友(2018-07-11):
推一下混频的和和差,画一下就清楚了,高低都各有优势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有更多高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