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中频下 为什么采用正交混频能够抑制镜像干扰

楼主(2013-08-19):
RT,最近在学收发器,看到了这里,书上没什么详细的解释.......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都零中频了,那里来的镜像干扰?

网友:
首先了解什么是镜频干扰:高频书上应该有收音机的例子,如果中频是600KHz,如果收听900KHz的节目,那么会有600-(900-600)=300KHz的频率干扰900KHz的节目,这两个频率以中频(600KHz)对称,所以叫镜频干扰。正交混频器的输出为应该是:I通道cos(w0*t+phi1)*cos(w0*t+phi2)经过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信号1/2*cos(phi1-phi2),Q通道应该是cos(w0*t+phi1)*sin(w0*t+phi2)经过低通滤波器变成直流信号1/2*sin(phi1-phi2)。2楼说的对,这里中频为0,也就没有镜频干扰了。-----个人想法。

网友:
同上,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实数混频,本振同时有正负频率分量,混频后同时有(f_RF+f_LO)和(f_RF-f_LO),也就是存在镜频干扰.

正交混频也叫复数混频, 本振只有正或负频率分量,混频后只有(f_RF+f_LO)或(f_RF-f_LO).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理解吧,应该不叫镜像干扰,而且名词混乱。应该叫crosstalk,也就是串扰。是因为I和Q路的不平衡等引起的。并且,I和Q也不会是完全的形成镜像,两个谱应该是不相同的

网友(2013-09-20):
零中频本身不存在镜像干扰问题。
如果是超外差结构的话,在正交解调器后面使用多相滤波器等结构时,可以抑制镜频。建议看看razavi的射频微电子,以及国外一些介绍transceiver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