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DFT的设计在做FM形式验证时要作何特殊处理

楼主(2013-08-20):
我现在做一个带DFT的设计,FM出来有很多的Error。请问诸位带DFT的设计在做FM形式验证时要作何特殊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constant 0 test_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我验证rtl和综合之后的网表,只在读入网表后设置其Scan_constant为0,就通不过FM.现在把ref和impl都加上了设置Scan_constant为0的语句,就没错了!

网友:
需要具体分析ref中用这个Scan_constant 做了些什么,fm时都constrain到0是否合理

网友(2018-12-2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 fm的时候报了很多latch的错,其实是ICG的门控。我用了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加入了svf,但是还是fail。

网友(2020-09-30):
不应该的呀

网友(2023-06-07):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