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静止金属线在变化磁场中的性能

楼主(2013-08-20):
请问,如果金属线(非闭合导线,直线)在变化磁场(磁场方向可以任意)中的会产生电势吗?

实在不懂,以下哪种说法正确?或者哪位达人给作解释?
1.产生金属线内涡流?金属线内部其实也可看作闭合环,发生磁通变化
2.由于没有在效闭合线圈,磁通量没有发生变化,类似于闭合线圈与磁场方向平行,故不产生电势在线两端点
3.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只要磁场方向与金属线方向成一定关系,就产生电动势。理由是,一旦有闭合线圈存在就有电流,也就是有电场方向。

另外,如果有电势产生,如何定量来表征随磁场变化产生的电势的大小?

多谢!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  麦克斯韦方程   假设所有条件 都是非理想情况,那么 变化的磁场就会产生变化的电场,麦克斯韦方程 可以知道 这些变化的电场和磁场就会引起 传到和辐射, 既然有传导和辐射,那么放在其中的金属就会有一部分电磁能量通过(相当于微波里面的传输线或者波导),由趋肤效应可以定性的知道,这部分的电磁能量 会引起金属中电子的向金属表面运动(可以定性的认为是电流),刚才说了的--假设所有条件 都是非理想情况,那么金属中也有电阻特性(阻碍载流子运动),因此会产生电动势的。

网友:
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定性的解释  高中物理都说过电磁屏蔽罩,或者金属,老师都会说这些金属表面的是处处等电势的,也就是说电场强度处处想等等,内部电场为零。
所谓电动势,载流子在电场的方向上通过一段距离,而金属中存在大量的电子,这些电子都会在电场中发生运动。就金属而言,这些电子会沿着电场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原本呈现电中性的金属就会发生电动势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金属中由于电子运动产生的电动势会形成新的电场,这种新的电场会抵消原来引起电子运动的电场,因此,总体上看金属内部就是场强为零。

网友:
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