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simulink下的频谱分析问题

楼主(2013-08-20):
我想在MATLAB simulink下对一个正弦波进简单的频谱分析,不懂得参数怎么设置。电路对么??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找测试的人问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得问啊

网友:
波形后先接零阶保持,再接FFT或许可以~~

网友(2013-09-24):
做了零阶保持 但是频率普不对了

网友:
同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