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2011.10执照过期问题

楼主(2013-08-20):
按照网上的破解方式一步一步进行,但是最后显示执照无效网上也有不少人反应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ps:之前是能用的,前一阵子就不行了,然后卸了重装也都不能用了

请大神指点

xp系统32位

楼主:
没其他人 有这个问题吗?我在帖子里看到不少人也是这样啊
到底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如果提示错误号 88,系统时间回设,你只有把时间改到你上次改过之后,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你把时间往回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出现问题的时候 (执照过期) 我试着把系统时间往回改 但是没用 现在就是 卸了重装 破解不了(执照无效),换机器也是这样
我下的2011——10应该就是网上流传最多的那个破解版本,现在就是破解不了
不知道其他人现在能不能

网友:
坛子里有2012版本的破解啊,你到官网去下载原程序,坛子下破解文件,节约钱嘛。

网友:
a的软件对时间非常敏感,一旦出现时间问题估计只能重装系统了。12版破解不完整,还是别用了。实在不行不如重装系统装20110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位兄台   目前我只能用回2009

重装系统就有用了?问题是我换了两台 台式机(之前没装过ADS) 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装的什么系统?你换的机器有没有改过系统时间?或者有没有装双系统?A有个检测功能,只要你的系统改过时间设置,它就能检测出来,还有,好像2011.10不能升级。如果你实在不行还不如用过05,然后板等12或者13的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