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一个网表插入到另外一个网表中

楼主(2013-08-20):
我有一个RTL设计已经通过DC综合成网表,这个rtl设计中含DRAM,所以我做了mbist得到mbist逻辑的网表。现在问题如何将mbist逻辑的网表插入到DC综合的网表中,是否有工具或者命令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这个直接把两个netlist cat到一起就好了啊
cat fun_netlist mbist_netlist > new
DC等综合工具也可以,把两个netlist都读进去,然后current_design,之后wirite的时候-hier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bist生成的顶层应该是带wrapper的。
用这个新的带wrapper的module定义,去代替老的RAM的例化。
老代码中可能是ram_module ram_inst(...);
这一行改成    ram_wrapper ram_inst(...);

然后在最后把ram_wrapper中的mbist逻辑,bypass逻辑等的module声明cat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