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delete primary input/output pin 疑问

楼主(2013-08-20):
大家好,请问 ATPG 在生成的时候,除了scan in,scan out,scan_se,scan_clk 和模式控制管脚之外,其他没用的input pin 是否可以删除呢?  如果删除了,input floating是否有影响呢?   除了 scan out ,我也想把其余的output pin 删除, 这样是否妥当呢?

网友:
删除其他没用的pin当然是可以,
如果是模拟信号,是需要删除,但如果是数字信号,可能会影响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