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反相器问题

楼主(2013-08-20):
反相器

反相器
求教各位:下面的N管为什么分开两个画?还要L长度不同?前面那个二极管做什么用啊?岂不是增加前面负载?

反相器

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内部电路用的还是IO上用的??IO上用的话可能是ESD的作用!

网友:
推测前面的是ESD,后面的只是配合版图修改电路,极大可能是缩小版图面积拆分了nmos管,跑LVS需要

楼主:
输入是芯片内部,输出是驱动一个内部的功率管栅极,这个功率管是接外面的
我看了版图,和版图无关,电路多处用了这个结构。我感觉是设计者精细安排的。如果拆分,不需要改变L值。这里面一定有玄机!

网友:
觉得分开,容易调有效长宽比。。。

网友:
输入端那个确实是ESD,以前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