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比较器迟滞的调节问题

楼主(2013-08-20):
原理图

原理图

INP端为Vref=0.9V,INN范围为0--2V,2--0V. sim=dc, 目标迟滞电压为300mv-400mv,但是我调了两天了只能做到40mv迟滞,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图非常不清楚。迟滞就是输出结果会影响输入级系统失调,你把这个偏差调大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击贴子上的电路图就可以看清楚图片,高手请赐教,我的失调电压很小,仿真过。不胜感激!

网友:
你想要多少的迟滞?你这个迟滞干什么用?
目测你这个最下面的self cascode 的nmos是线性区的。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迟滞电压为大于300mV,用在环路补偿(EA的一部分),最下面的self_cascade作为负载,工作在线性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你的应用允许线性区就没事,就是增益低点。你这个难道是DCDC的EA,要做burst mode?若不是那为何用迟滞做在EA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增益低点,设计它的是为了调节补偿电流,设计在EA中来做环路补偿!EA输出接Cap.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若环路补偿,电流模式可以在EA输出加电容。但我不明白你加迟滞跟补偿有什么关系,而且还有什么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赐教不敢,从系统的角度,EA还有一个功能就是fast_start,此比较器有两个输出,一个是来控制充电,一个是用来送给PWM使芯片快速启动。不知道这么说能否理解。

网友:
哦,受教了,谢谢。有时间我看下这个电路的迟滞。

网友:
变NOR输出端控制的那路管子尺寸不管用吗?

网友(2018-03-29):
迟滞就是输出结果会影响输入级系统失调

网友:
里面存在上拉和下拉环路,原理是根据输出的状态来改变上拉与下拉的强度,从而实现不同的输出状态对应不同的阈值。

当OUTA为1时,减小OUTA点的下拉强度,增大M422_D的上拉强度,这样,当OUTA想要从1变为0时,就较为困难。
当OUTA为0时,增大OUTA点的下拉强度,减小M422_D的上拉强度,这样,当OUTA想要从0变为1时,就较为困难。

所以,如果想要调整迟滞窗口的大小,就要调整相关管子(N406/N403/P470/P472)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