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变成原理图

楼主(2013-08-20):
可以利用candence软件,把版图转化成原理图吗,没试过 ,求步骤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应该可以写个程序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candence上面的功能没用 吗?

网友:
同求同求。以前看前辈操作过,但具体步骤记不清了。还有,貌似版本太低不支持转换的。

网友:
额,不是很了解。。。貌似反向的会比较了解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两个概念嘛
反向是从chip开始,开盖,照相,腐蚀掉层,在照相再根据图来提电路的嘛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个只是gds(或直接是版图文件)到schematic文件的过程,应该是程序能够完成的活儿。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理解错误了~不过感觉这样直接转过去也得好好整理才行啊,要不然很难看懂啊==!

网友:
用cadence不会,用calibre可以,做pex,提取的参数直接生成电路图,可是这个电路图没法看,所有管子都在同一层上,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
cadence里面不知道,calibre 假造个cdl文件然后做lvs,会从gds里面抽取一个逻辑连接的网表文件, 整理那个就好了。 不过导入cdl需要有个模板文件,而且进去后也是乱的,要自己整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cadence应该不行吧
位号什么的倒是可以转、、

网友(2014-05-09):
calibre 提取一个hspice网标 把hspice网标改成cdl网标 (这个cdl是要导入到cadence中的) 但是把其中的器件类型变成两个字节的 eg  nmos管的 为nmos_3V3 修改陈N5(随便两个字节的) 别的器件依次一样的改成两个字节... (如果不改成两个字节是导不进去,貌似导入的时候只能认到两个字节) 导入到cadence中的时候, 写个map 把上面的两个字节N5对应为你attach中的技术库中需要的器件..  map格式的话, 在网上搜搜 ....此时的电路是乱的.. 需要人整理....

网友(2014-06-23):
基本上就是上面的人所说的做法。我最近做了从版图到verilog,最后输出输出pin错乱了,很是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