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0.18um工艺的ESD画法

楼主(2013-08-20):
最近准备用0.18um工艺(globalfoundry,原来的charter特许),发现没有ESD版图模板,工艺规则也没有写的特别的详细,请问各位大牛,你们是自己手工画的吗?网上哪里可以下载到0.18um工艺的ESD版图吗?
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不好下载呢
能下到的一般不能直接用
能直接用的一般不上传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计的是数模混合集成电路,低频工作的那种,估计一般通用的就可以试试用上,你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
问foundry啊。。。。哪些特定的参数DCG之类的,对ESD turn on影响太大,不知道这些怎么做IO?

网友:
耐心画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foundry要,问他们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foundry 说不提供了

网友:
奇葩了,不确定diode面积,高低压MOS的DCG等参数,难道要赌运气?
实在不行就换一家好了,这样的服务态度实在无法恭维。

网友:
当你有经验的时候完全可以自己画回复 3# thefifaman

网友:
我们ESD都是自己画的- -,而且还没测试过。。

网友:
ESD最好用原廠 ESD沒那簡單 不要自己下去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原厂不提供ESD版图的,怎么办呢?

网友:
最簡單的方式是用 GGNMOS 要處理MOS不均勻導通問題 但是0.18um 可要採用別的架構 您是一般I/O 還是power MOS IO ?

网友:
建議您跟老闆提議換 FAB 廠 ESD 很專門 尤其是先進製程 更難弄 光學通就要好久 不要自己去TRY 那個是在燒錢 盡量用原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普通低速IO,可以自己画吗?

网友(2014-10-10):
有没有ESD具体画法教程呢?哪些层?怎么构成?麻烦大神们指个路嘛

网友:
要跟問foundry吧=_=
不然就是自己跟ESD部門try看看多花一點錢囉

网友:
手画的,一般foundry都不提供esd 单元。其实对于0.18的工艺,完全手动话吧,一般的esd管就直接用mos管来画,打散,漏端加宽。打孔注意规则。SAB层也要按照设计规则来。一般foundry都会有esd相关的设计文档, 照着规则来就行,最重要的就是要算好esd每个finger的过电流能力。整体的输出电流能力等。画了好几年的io,感觉比模拟简单多了

网友(2014-11-19):
按照esd相关的设计文档自己慢慢画。。

网友(2018-09-04):
下 Test key 驗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