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对ac理解

楼主(2013-08-20):
做ac仿真的时候ac magnitude一直,填1,只是听前辈说用1,那这里的1具体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1只是好算,用2也可以的。用1的话,看到V/V,1000的结果,就直接知道是60dB的,用2,要换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1,是指的电压变化范围?如果是一个信号是1.8V,是要在0.8-2.8的范围内变化吗

网友:
幅值。方便计算

网友:
在仿AC的时候,Magnitude是一个假定的选项,假如你加的直流偏置满足使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在Magnitude项可以填任意的数,这个和仿AC没任何关系,填1V只是为了方便而所取得的值,例如放大倍数是60dB,在不将所得到的AC信号进行dB转换时可以看到纵坐标是1000V/V,也就是说输入1V得到1000V,综上所述,Magnitude是假定项,填1只是为了方便,所以看你个人了!

网友:
LS说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是方便计算,可是这个1V代表的实际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例如理解成一个波动1v的正弦信号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的?从公式上来看感觉是1v的电压变化,范围又是什么呢?能超出信号的范围吗,要保证管子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得弄清楚你仿的AC,但是影响到你管子工作状态的是直流偏置,所以这个选项不管加多大都不会对电路的静态偏置产生影响。
    如果电路中所有管子的偏置定了,那么它的性能基本上改变不了。另外你不是仿的瞬态,所以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正弦之类的信号。
    大小可以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有关于spectre的计算方式问题
   AC仿真时,spectre会将电路在直流工作点附近作线性化处理以此作为小信号输入的近似,这个时候输入的幅值是多少就无所谓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路在AC仿真时不震荡,而作tran仿真时出现大信号电路可能会震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理解是一个时间点小信号变化的幅度,可以超出mos管的工作正常范围,时间很短,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spectre计算方法根据不同的数值计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1的时候方便计算。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不是,只是说spectre在计算频率响应时,将电路做了线性化处理,就和你平常话小信号等效图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复杂
   关键是线性化处理,电路一旦什么都线性了,是不是幅值什么的都是浮云了 ?

网友:
ac仿真的时候,直流点是不变的,这个是关键。

网友:
楼上有几个大神已经解释的很详细了~就是spectre AC仿真时把电路线性化,此时无论你输入的幅值波动有多大都默认为工作在饱和区,不会进入线性区。选1V是为了计算方便,输出就是增益。

网友:
输入0dB, 输出点dB值就是gain了,否则需要取两者比值来算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