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的数据读写功耗分析请教,在线等

楼主(2013-08-20):
一块深度500、宽度100的SRAM,并列存放着5000个宽度为10的数据。
不关闭电压,有bit使能,现在要读这5000个数据,有2种方式:

串行用5000个cycle读出来。

并行用500个cycle。

请问哪种方式功耗比较大?

网友:
直觉是串行的大,因为会有较大的额为的功耗

网友:
用串行的方式总功耗比较大
用并行的方式峰值(瞬时)功耗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