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spectre仿真精度问题

楼主(2013-08-20):
各位大家好,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仿真的电路对精度要求很高,比如说我需要知道漏电电流的大小精确到100fA-1pA这个数量级(MOS管做开关时关断源漏之间的漏电流大概在这个数量级),我需要怎样设置仿真器,因为我发现h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跟spectre不一样。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麻烦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两天自己研究了一下,如果想精确仿真(tran仿真)MOS管关断以后的漏电电流,需要设置GMIN这个参数(它是在MOS管关断时并联在源漏之间的一个电阻),由于它的默认值为10-12,而实际MOS管的关断电流可能能达到fA量级,因此我们需要将其设置为10-15或者更低,这样仿真才会相对精确些。但是由于漏电电流达到fA量级时,仿真器仿真出来的电流到底是通过经验公式计算出来的还是foundry厂通过实际测试数据建立的模型计算出来就不能确定。并且用这个仿SMIC 0.35um 工艺中的5V pmos管,其关断电流甚至比fA还小几个数量级,由于实际测试仪器的测试精度,这个仿真值估计只能仅供参考。另外,在hspice中还有GMINDC这个参数,它主要是在仿DC时起作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2021-11-30):
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佬,在修改gmin之前mos衬底有漏电,修改后漏电变得很小,请问这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2023-07-28):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自己研究了一下,如果想精确仿真(tran仿真)MOS管关断以后的漏电电流,需要设置GMIN这个参数(它是在MO ...

大哥帮我看看,我仿真运放出项这样的提示:

***********************************

Opening the PSF file ../psf/dc.dc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5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dc = 1 pS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0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1.84716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Bad pivoting is found during DC analysis. Option dc_pivot_check=yes is recommended for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convergence.
Notice from spectre at VDDA = 36e-03 during DC analysis `dc'.
    GminDC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AMP.M18:int_d) = -2.33759 V
        Use th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是M18管哪里不对了呢?只是电流镜的管子呀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佬,在修改gmin之前mos衬底有漏电,修改后漏电变得很小,请问这之间是什么关系 ...

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以看看这本书《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的40页,“The gmin conductors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solution because they change the circuit being solved by the simulator. Most circuits are tolerant of the small currents that fow through the gmin conductors, however some circuits are not. For example, sample-and-hold circuits or other circuits that try to hold charge on a capacitor for a longperiod of time are sensitive to the small currents that fow through the gmin conductors. Spectre warns you if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gmin conductors is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the solution and allows you to set gmin to zero.  ”。简单地说spectre仿真器为了方便电路的收敛在电路仿真的时候会在节点上加入额外的电阻,以gmin=1pS+NMOS的衬底接地+源极电压为1V这种情况为例,这意味着ISB将会额外增加1pA。这将会大于源和衬底之间的反偏PN结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