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个icfb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有没有办法可以吧快捷键'9'高亮的颜色自定义一下?
我想把绿色和蓝色去掉,这两个和电路一样的颜色一点用都没有啊!!!

网友:
可以,版图编辑里面有个 "display resource editor"选项,里面y0~y9可以编辑

网友:
可以吧,在 .cdsinit 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版图,是电路图里面,高亮wire用的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没有看错哇,是在版图层编辑里面的,那个对线路高亮的各种信息一样可以编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这个文件是一个最top的,应该不是这个文件,但是可能是这个文件load的另一个文件里面,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句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去瞄一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schematic应该我从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editor也行吧,好多项啊,都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我记着是Y0~Y9,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