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仿真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20):
The initial point "dc" is not found. 简单的boost拓扑结构啊  为什么总是出现这个啊~ 网上的办法都试了。求高人解答。

楼主:
顶一顶 求解啊~

网友:
有先進行DC 分析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行了。DC分析没问题的。就是瞬态出现这个。郁闷啊。这个电路不难的。我是新手。从简单的做起,之前做了一个buck就没问题。这个boost出现这个。好郁闷。求解~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一次DC分析,。求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boost电路拓扑。

10u 200u 1Ω

10u 200u 1Ω

网友(2015-01-06):
设置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