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和Matlab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8-20):
我用ISE13.1编写了一个dds4.0通过输入61.44MHz产生15.36MHz正弦波和余弦波的工程,仿真可以通过modelsim以analog形式查看波形,但是感觉波形显示有点不正常。请问能不能把那些十六进制数导出来,然后通过matlab加载查看波形呢?

网友:
可以,不过你不要问我。我也得去看才知道,但是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在testbench中用fwrite把数据写到txt中,然后在matlab中把txt中的数据保存到mat或者dat中就可以了,不过matlab中dat,mat保存不了十六进制,所以最好导出有符号的十进制数据进行观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用sysgen撒。

网友:
在testbench里面加f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