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版图的金属层厚度)

楼主(2013-08-20):
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为什么版图里面的金属层的厚度会不一样?而且随着金属层向上,金属层的厚度越来越大。global clock的布局一般在哪个层。
我是前端。对后端不是很熟悉。请大神指点下。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越高层的金属走线利用率越低,大部分用于电源和clock,厚金属有利于承受大电流。所有route都要连接到gate,而gate只有一层,可以想象十几层metal很难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