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空间不足求之间

楼主(2013-08-20):
我用查表法写程序,出现Error: Selected device has 36 RAM location(s) of type M4K.  However, the current design needs more than 36 to successfully fit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存储器空间不足?有何解决的方法,求指教

网友:
是的,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你的这个查找表好大呀,36个M4k都用完了……是不是memory的利用率不高?可以提高下memory的利用率,看看还够不够……

网友:
换一个大一点的芯片,看也不是做实际项目。

网友:
如果不考虑修改代码结构,那只能换更大的器件了

网友:
换代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