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0):
小弟有个复数滤波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在低中频接收架构中,接收信号通过正交混频后得到I\Q两路信号,将这两路正交的信号看成一个复数信号,即 X=Ii+jQi,则该信号具有正负频率不对称的频谱,一边是有用信号,一边是镜像信号。通过复数滤波器后,镜像信号被滤除而有用信号则被保留。复数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同样是I\Q两路,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复数,即 Y=Io+jQo。现在的问题是,后续的解调模块该怎么处理复数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呢,是选其中的一路进行解调就可以了?还是两路必须同时选中,然后进行一定的运算合成一个实信号后再进行解调?
小弟在一个实际的产品方案中看到,它只取其中一路送入数字模块进行解调,但如果只取一路的话,镜像干扰应该没有被抑制掉啊?很是纳闷,忘大牛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一路即可,镜像信号已被滤掉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解答!!
从仿真结果看,确实取一路即可。兄弟能不能从理论上帮忙推导一下,或者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呢?另外,能否对上面的仿真方法做个简单介绍呢?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一路有一路的好
两路有两路的好。

网友:
这个应该看调制方式的吧

楼主:
觉得自己还是一知半解,没理解透。哪位兄弟能帮忙详细解释解释啊?

网友(2019-01-17):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采用QAM调制方式,会出现IQ路信号不等幅的情况,但经过复数滤波器以后IQ路信号幅度相等,在解调的时候应该如何得出带有正确信息的IQ路信号呢?

网友(2020-09-08):
高手都没在论坛里

网友(2020-11-02):
等高手,高手都忙项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