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级问题:modelsim时序仿真应该添加哪些文件?

楼主(2013-08-20):
延时文件已经生成,在apply to region 一栏中应该填写例化的名称。如果我的quartus工程名是a,testbench文件名称是b,应该填哪个啊?

楼主:
选择仿真对象为work->testbench
Apply to Region填在testbench里面所实例化的顶层文件的实例化名,.
这样做以后出现了很多failed to find instance ,我在testbench里调用了很多模块,但是这些模块的变量都找不到,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
我要崩溃了!!!!!!!!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嗯,还是靠自己。准备迎接下一个问题

网友:
我印象中应该是b.DUT,DUT就是你testbench例化的顶层模块名,和工程名没什么关系,主要开顶层设计模块名,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时序仿真如果成功的话,应该下载后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或者说设计流程中时序仿真之后还有别的步骤吗?

网友:
对于FPGA来说,时序仿真也不是必要的步骤,做时序分析的时候,约束合理的话,基本就可以保证下载没问题了。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