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er中一个电压源怎么找

楼主(2013-08-20):
saber中有没有那种缓慢上升的电压源模型。就是说比如 10ns电压从0上升到5V,然后一直就稳定在5V了。有的话,是哪个呢?没有的话,该自己怎么设计呢?求助。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脉冲电压源来模拟,上升时间设到10ns,把脉冲宽度设的很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