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我我的modelsim始终添加不上xilinx的库文件呢?请各位看看我哪里操作的不对?

楼主(2013-08-21):
大家好:

         我想用modelsim对xilinx工程进行仿真,但是现在xilinx库文件怎么都加不进去,各位帮我看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操作

首先 modelsim 和 ISE肯定都安装好了

然后点击ISE的“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 ”

最后,我把  E:\Xilinx\13.4\ISE_DS\ISE
这个路径底下的 modelsimi.ini  里面的这段话
secureip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secureip
unisim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unisim
unimacro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unimacro
unisims_ver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unisims_ver
unimacro_ver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unimacro_ver
simprim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simprim
simprims_ver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simprims_ver
xilinxcorelib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xilinxcorelib
xilinxcorelib_ver = D:\modeltech_6.6a\xilinx_lib/xilinxcorelib_ver

添加到了 modelsim 的安装目录底下的 modelsim.ini  里面

本想着这样就好 了,,但是打开 modelism 库文件还是没有加入呀,看不到 xilinx的库文件呀

请问我的操作步骤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顶顶顶,各位帮我看下吧

楼主:
各位肯定有成功的,帮我看看

网友(2013-12-08):
同求答案,坐等

网友:
cpld = F:/SimLib/ISE13P3_model10p0/cpld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你生成的Xilinx库的文件夹中有个modelsim.ini文件,使用Modelsim的时候直接调用这个文件就OK了

网友:
其实把库编译好以后,用vsim -L即可引用之。比如
vsim -voptargs=+acc -L C:/modeltech_10.0d/machxo2(你的库的路径)  work.test_counter
具体可以参考vsim命令

网友:
看下你添加的那个库路径和你实际编译完后的路径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You can use vmap synax to realize it. It don't need modify .ini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