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我是菜鸟一枚,用的是ICC tool,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项目中有2个port是客户指定的测试pin,并且指定了线宽和金属层,请问各位大神,我该如何做啊????

楼主:
别沉了啊,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
define_routing_rule
两个的话手工去route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命令,看完command也没看懂怎么用。
假设A1和B1是需要指定Layer和Width,该怎么使用?

网友:
我还是推荐手工route就好

工具去 route 的话用下面这组 command 可以尽量满足
define_routing_rule rulename -widths {metal width...}
set_net_routing_rule -rule rulename {net1 net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工具在运行route_opt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运行的,我看了command,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option,能给些建议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zero_0:
我已经想到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