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首先,我试了一下如图的c-b型皮尔斯电路,结果能够起振,但是当我把晶振换成24MHZ或者其他频率的晶振时,发现输出的频率还是不变的,求解。

其次,我发现有许多振荡电路都是用反相器来实现的,请问他和上述电路时一样的作用吗?因为我试了几次,不能产生正弦波。
楼主小白,望解答。

网友:
反相器是基本的放大电路,故许多地方都用到,作用相同。至于振荡频率,要分析电路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换了晶振但是振荡频率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