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物理综合中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1):
我在用RC做物理综合时,在synthesize-placed执行的过程中会报这个error,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98821183/QQ/WinTemp/RichOle/A0E%7D9QE6%25SIMETQ7R2R%7DCNF.jpg 屏幕截图 - 2013年08月26日 -
但是我本身也没有设置相关的attribute,检查RC默认的attrribute也没有找到 相应的项,无从set_attribute.没有找到纠正的方法,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如果RC还能向前跑的话,就无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只要不让RC碰到error就stop它就可以顺利跑下去,谢谢版主。
可是,这correlation的问题,会不会掩含着结果不准确等其他问题?

网友:
这correlation的问题,会不会掩含着结果不准确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