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testbench中的实例化问题

楼主(2013-08-21):
在testbench中要实例化两个相同的模块u1和u2,其中u1要向u2发送数据,u2接收数据。
但u1和u2的端口名称一样,这样testbench会同时给u1和u2激励,u1和u2会同时向对方发
送数据。请问如何做到分别配置u1和u2,使其中一个发送,另一个接收?或者说给两个相
同的模块不同的配置?

网友:
alu instance1(
   i_a(c1),
   o_a(c2)
);

alu instance2(
      i_a(c2),
     o_a(c1)
);

网友:
例化的东西一样,但激励是可以不一样的,你把平台的激励给u1,然后u1的输出给u2的输入,u2的输出在平台check,这就是你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