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导出gds错误,提示硬盘空间不够

楼主(2013-08-21):
求助论坛各位大侠,在版图导出gds的时候发生错误该怎么办?

在ciw--export--stream,选择器件,填入map文件,输出文件名,其他选项使用默认,运行。发生以下错误:

PIPO STRMOUT exited unsuccessfully!! During translation, if the translator runs out of disk space, the output GDS** or cellview may get corrupted. Clean up the disk space and translate again!

虽然发生错误,可是还是会产生一个gds文件,这个文件大小是40多兆。看PIPO.LOG文件,里面有两个warning,没有错误。
生成的gds文件可以导入,可是导入之后版图不知道哪里发生变化,导出前的版图lvs都通过了,导入后的版图lvs发现电源和地短路。

请问论坛各位大侠,为什么导出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ps:我导出小模块版图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错误的,导出较大的版图就会发生这个错误。

楼主:
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要设置一下输出的错误文件,输入文件名就好了,如pig.log

网友:
那你硬盘空间够么!?

网友:
前天刚碰到,磁盘空间不够,倒出来的GDS不完整。我让IT搞了下项目空间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次,是因为里面调用的器件不存在了,可能是被删除了,也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2013-10-17):
既然已经报磁盘空间不够的错误了,那就应该是磁盘空间的不够,仔细看看。

网友:
磁盘空间不够了

网友(2015-11-20):
我也报了相同的错误,但问题不出在磁盘空间,而是我的版图里调了一个其他library里的cell导致的,所以导出gds的时候会报磁盘空间不足的错误!!

网友(2021-01-15):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