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pipeline ADC的最后一级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菜鸟求助: pipeline ADC的最后一级 用Flash ADC 和沿用之前的pipelineADC的每级的结构有什么区别? 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对于12bit的pipelineADC来说  最后一级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啊?!……

楼主:
没人回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一级完成最后的量化,不需要余量的放大,也就是说信号的向后传递到此为止。
另外,以每级0.5bit冗余为例,最后一级只需要完成的2^Nbit即可,如果最后一级仍然保留0.5bit冗余的话,这样你会丢失全1code(11....11),比如10bit  ADC,本来你的codec是从0~1023,那么现在会丢失一个码,变成0~1022,也就是就是产生了1LSB的整体增益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做一个12bit 功耗在65mW,单通道采样速率大于60MSPS的 pipeline ADC ,每级做1.5bit还是2.5bit的好?级数如何确定?最后一级Flash ADC的位数又该怎么取啊?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1.2V设计的话,最常见的0.5bit冗余的话,就是2.5bit*5+2bit就行了,或者1.5bit*10+2bit也行。如果是1.8V以上设计,首级可以采用更高bit设计。
如果是单通道输入ADC,可以采用SHA-less设计,以降低功耗和提高SNR;如果是双通道输入ping-pong ADC,则最好采用SH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关于1.5bit和2.5bit的设计,受益颇深,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不明白,就是一些电路的噪声,尤其是采样保持电路里面的噪声,这些噪声根据什么计算,是根据自己的公式还是一些经验值???刚开始学这个东西,女生也有点吃力,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小白,希望大神你给与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数字校正电路之后为什么要再加一个12bitDAC?       多谢大神了

网友:
学模拟不好找工作?坑很少

网友:
慢慢做,就会有感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刚刚开始接触这个 之前本科不是学这个的  入门好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我觉得入门好难啊 很多基础知识看不太懂 和实际参数对不上啊

网友(2019-02-18):
回复 网友A:

   每级多少bit为什么与电压有关?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