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如何在时序仿真中查看内部信号

楼主(2013-08-21):
在testbench里面用层次化调用的方法,可以查看内部的寄存器。如:testbench模块名是simTop,顶层模块名是Top,内部待观察的信号名是data(设8位),那么只要在testbench里面写一句:wire [7:0]  testdata=simTop.Top.data即可。我照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分析综合都没问题,但是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加载错误的情况。

按照这种方法在modelsim仿真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R6' in fft_demo_m.fft_demo.R6.
#         Region: /fft_demo_m
This or another usage of 'fft_demo_m.fft_demo.f_I1_wren' inconsistent with 'module' object.

fft_demo_m是testbench模块名,fft_demo顶层模块名。

上面的错误分别对应这两句程序:
  wire [31:0]m_R6=fft_demo_m.fft_demo.R6;

  wire m_f_I1_wren=fft_demo_m.fft_demo.f_I1_wren;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时序仿真的对象是网表,一般来说网表里面的信号名和代码里面的信号名都会有一定差异的,实际你要追的是网表的代码,而不能根据RTL代码去寻找需要观察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8665&highlight=%CA%B1%D0%F2%B7%C2%D5%E6%2B%C4%DA%B2%BF%D0%C5%BA%C5我是看这个帖子,按照第二种方法做的,你说的是不是就是第一种方法还是别的?我很抱歉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需要使用例化名才可以

网友:
没定义吧。
把R6当线网引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