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皮尔斯振荡器中电阻的位置讨论

楼主(2013-08-21):
皮尔斯振荡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1,图2中电阻RD的位置不同,图1中位于反馈电阻之外,图2中位于反馈电阻之外。
一般情况是如图1所示放置,电阻RD可以防止晶体被过分驱动,并且可与CL组成低通滤波器,抑制泛音等功能。但有些情况下,RD放置在图2所示位置,请问图2中电阻RD有什么作用?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这里面晶振是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晶体振荡时表现为电感特性。

网友:
愚见:Rf和INV构成放大器,RD是增大输出电阻,所以图一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大输出电阻的意义何在?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C:

   我们做的pierce OSC采用cascode结构,也就是类似于图2接了个电阻RD,应该可以抑制电源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