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保护中,MOS的宽长比如何订的

楼主(2013-08-21):
ESD保护中,MOS的宽长比如何订的,比例一般为多少才是最佳的

网友:
各个工艺都不一样。看推荐的使用吧。

网友:
ESD保护机制都没有定,怎么定尺寸呢? 各种各样的保护方式,对尺寸的要求完全不同.

楼主(2019-01-03):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