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编程运行问题

楼主(2013-08-21):
在通过USB Blaster线用AS和JTAG模式对Altera FPGA编程时遇到问题,不管是AS或JTAG的Programmer都说编程已经成功,可是实际上FPGA中的代码并没有跑起来。还有开始在Signaltap中还能检测到FPGA:EP2C8Q208,后面再也检测不到了,报出错信息"Invalid JTAG configuration"。 我自己画的板子,用的Quartus 11.0,希望大家帮我解惑,谢谢了

网友:
JTAG下载电路可能需要首先确认没有问题吧。

网友(2014-01-09):
同样 的问题,,,
一开始可以的,,但是用了几天突然出现这问题,   换了个芯片 一开始好使 后来又不行了,。。
板子上面 有个STM32上面 没加限流电阻 直接推挽输出到FPGA, 可能是电流太大,  还有可能就是下载器的问题了,,  只是猜测,,搞不懂上面问题了!!

网友(2014-10-31):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代码成功烧进板子,但是没运行起来,用signaltap一样是报出错信息"Invalid JTAG 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