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30路继电器双串口单片机控制板资料

楼主(2013-08-21):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三十路带光电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3、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4、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5、支持51系列DIP40封装单片机。

       5、输出三十路继电器的供电采用延时供电
(避免被控制设备误动作)

6、输出三十路具有LED指示。

7、三十路12V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8、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最大控制设备2000W

9、具有双串口通信功能(可以同时和上位机通信)。

10、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可随意更改程序。

网友(2013-10-25):
刚好要用到,很实用呀。做个多路供电,交直流都有,就是交流输出插座还是有点犹豫,DCZ-3的好处是使用普通电源线就是了,c13/c14的电源线有点专用了,也不知道好使吗?一个专业论坛,搞那么复杂的验证,干什么呀

网友:
太多了,没信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