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自带IP问题

楼主(2013-08-21):
自带的IP只有VHDL形式么?怎么切换Verilog没反应啊   用的是最新版的Vivado

网友:
IP你就用接口就好了,干嘛想着换语言啊,反正都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VHDL的我也能在顶层对它实例化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
跟Quartus一样,直接实例化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