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楼主(2013-08-21):
比如 xc6vlx240t ff1156 -1
xc表示xilinx company  ?
6v表示virtex-6 ?
lx表示什么?
240表示slice数量?
t表示什么?
ff1156表示封装格式, 但是ff和1156分别表示什么?
-1表示速度等级

网友:
如图,可以在手册里面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并没有说明XC是什么意思,LX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XC就是商业及工业级芯片,XQ就是军品、宇航级芯片,芯片的speed grade和各种工况承受的最高最低气温都有区别,具体查芯片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156表示引脚数吧。
同问:
lx表示什么?
t表示什么?
ff表示什么?

网友:
FF:
flip-chip interconnect (FF packages) is used in some of the BGA offerings. Flip-chip interconnect construction supports more I/Os than are possible in wire-bond versions of similar packages, providing a high pin count and excellent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
240: 240K Logic Cells

网友:
6v表示virtex-6 ?  正解

网友:
xilinx的主页上介绍fpga的pdf里面有啊。不能自己查一下?

网友:
比较一下有T和没T的资源。貌似有T的情况,有T的多了IO接口资源。

比较一下有T和没T的器件资源

比较一下有T和没T的器件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军级是XQ,宇航级是XQ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