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芯片电源线的布局!

楼主(2013-08-21):
在做whole chip的时候顶层电源如何布局,走线条数,宽度,层数,等有什么要求,同时,是否可以用guarding  ring 充当电源走线!!

网友:
应该是根据实际芯片来定的吧,不过顶层很多都会做成网格状的,通常用高层Metal来布线,最好不要用guarding  ring充当电源线吧!

网友:
计算好主power线的宽度,最好平行走线,这样电源地线的寄生电容能起到稳压的作用,根据你chip的空间决定power走的层数,可单层,空间足够可走多层,特别是大功率的chip最好走多层,并打上via孔。至于guardring,在block可以适当用作充当电源线,top层就别去打它主意了。

网友:
guardring 当电源用还是算了吧。 太细了。 下面小模块里当隔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