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IOassignment file问题

楼主(2013-08-21):
刚开始接触encounter,现在只是try的只是chip的digital部分.
再与analog IP 构成一个完整的chip.
1.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import IO assignment file么?
2. 如果不要IO assignment file & 但design对pin的位置还有一些限定(如pin a要在top, pin b在left .etc),
   请问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希望知道的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
无论digital 单独还是和analog 在 一起都需要先确定port 的位置,所以这个文件是需要的。
可以先把digital 形状定下来,和analog 沟通好,初步定port的位置。
用encounter 将port 按照约定摆好,然后可以save io
这样可以修改save之后的文件,后面需要的话就load

网友:
可以手动调整它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