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的 calibre view setup 中的 schematic library 是设置什么的

楼主(2013-08-21):
pex 的 calibre view setup 中的 schematic library 是设置什么的?

是否要和output library 一致?

楼主:
我做了下面的实验

1.设置成版图所对应电路库名,生成的带寄生的网表

2. 默认和版图库的名称一致的情况下,生成带寄生的网表

对比结果,这两个网表不一致,

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和output library 一致的默认设置生成的网表正确

请问谁知道这个设置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

网友(2021-09-06):
Reset Properties 怎么设置,是什么原理